大家的JR控都用什么接收机?

楼主(2008-05-23):
想了解一下大家用副厂的多不多,呵呵
我用的是小红鹰的,但东西不耐操,不小心就会搞坏。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7 项 ), 共有 56 人参与投票
66.18% (45)
10.29% (7)
11.76% (8)
4.41% (3)
1.47% (1)
0.00% (0)
5.88% (4)

网友A:
用好幾種哇,9XII原配的10DS、西安孵化6通、藍箭6通、Futaba的145、ASSAN的2.4G都在用。

楼主:
FUTABA的接收JR能用吗???

网友:
可以,晶体用JR的。但好像只有40 兆可以。

楼主:
那除了原厂的和F的,大家觉得那一种副厂接收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FUTABA的接收JR能用吗???

可以呀!

这里还有视频耶~~~~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96444

网友(2008-06-23):
9XII原配的10D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好幾種哇,9XII原配的10DS、西安孵化6通、藍箭6通、Futaba的145、ASSAN的2.4G都在用。

老大!都不会抖舵吗?天地飞8通道 ppm  2次变频 会抖舵也。。还很严重。。

网友:
JR 9X2  变频版 能用 ASSAN的2.4G吗?

楼主:
能用,把收发全套买下来就可以用

网友(2008-08-09):
引用 网友A:
用好幾種哇,9XII原配的10DS、西安孵化6通、藍箭6通、Futaba的145、ASSAN的2.4G都在用。

9XII怎么用ASSAN的2.4G呢/

网友(2008-12-21):
飞高好象比较好吧.

网友(2009-12-08):
我用日冠的,不过是PCM的

网友:
飞低点好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