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翻不过来了

楼主(2008-05-23):
EP200今早飞的时候,发现翻不过来了了,副翼打到头,机子只倾斜45度的样子。前两天还翻的正常,什么也没动。怎么回事。
副翼和升降的SWASH AFR都是50%,是否要调大些。

网友A:
调大点试试看,我是调到63%,打控副翼摇杆和升降到头,十字盘有45度的样子,我的也是这样,飞机要翻很大的一个弧线才翻过来,翻得时候比450过程要慢一点,陡了,飞机翻的过程就非常吃力,大浆掉转比较厉害。

网友B:
十字盘有45度,太大了吧。所以掉转了

网友C:
楼主检查一下十字盘以上的部分是否顺畅,如果不顺有可能是螺丝有炸弯,一般看不出,仔细检查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