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配置能否飞起来

楼主(2008-05-23):
用180电机配图上的浆(不知浆具体尺寸),测得推力为60G

各设备的重量
电机+浆                       27克(COLCO加强型130)
接收+电调                  17克
7.4V   10C里电          43克
5克舵机*2                  13克
舵机连杆等                 5克
含起落架的机体         40克

飞机总重150左右.以上配置,飞机能飞起来吗,假如不行,请具体说明一下原因

网友A:
估计比较难~可能要滑跑或手掷~
180力量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比较难~可能要滑跑或手掷~
180力量太小

起飞姿态不重要,关键是能不能平飞

网友:
总重150G 左右 根据经验 推重比0.5以上才好飞 建议加减速组
不清楚你到底是要用130 还是180  给你个减速比配浆的资料吧
这是130的 : 拉力我粗侧能到80以上
1:3.3
建议配用螺旋桨:6030 7040 7060
1:4
建议配用螺旋桨:8043  8060  9047
1:5
建议配用螺旋桨:8043 8060 9047 9070

180买成品减速组就行了*(和130也通用) 1:5的减速比 配1047左右的浆  拉力120+ 飞起来应该没问题

如果130直驱的话 我觉得有50克拉力就很不错了  所以 最好还是用180  要不就130配减速组!

网友B:
换傲翔电机一定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傲翔电机一定可以

换了电机,那浆需要换吗

网友:
可以飞没问题

网友(2008-08-15):
加长滑跑距离....0.25的推重比都可以起飞,更别说你的J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