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ESKY E013经常在悬停时突然猛的抬头往后是何原因?

楼主(2008-05-23):
我的ESKY E013经常在悬停时突然猛的抬头往后是何原因?是不是气流干扰?

网友:
受惊吓了

有眺舵吧

网友:
抽筋了

缺钙吧:)

网友:
可能是舵机问题或者遥控受干扰了

网友A:
大半又是因为0406A。。。。。。。。。。。唉~~~~

楼主:
可能是重心偏后,当遇到较大的阵风时机头快速上仰

调整重心后再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估计是受干扰跳舵之类

网友:
舵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半又是因为0406A。。。。。。。。。。。唉~~~~

我不同意!

网友:
鸡鸡都让你快点进入3d状态................

网友:
可能是舵机扫齿问题

还有皮带松

网友:
风吹JJ动

网友:
会不会是横轴太紧?或者O型圈太硬?

网友:
检查旋翼头的球头是否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