菱形飞翼的重心计算

楼主(2008-05-23):
如下图的一个飞翼,如何计算飞机重心

网友A:
我的经验,取二分之一,一般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经验,取二分之一,一般就可以。

有什么计算公式吗?

网友B:
复习一下初中平面几何

重心就是面积中心。连结上下两点的直线的中点。
但这仅仅对质量分布均匀的平板有效。厚度不均匀(例如有翼型)或装了设备,计算比较麻烦,就不如直接测量了。
不知楼主求这个几何中心做什么?它既不是飞翼的实际重心,又不是气动中心——气动中心是在平均空气动力弦的1/4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心就是面积中心。连结上下两点的直线的中点。
但这仅仅对质量分布均匀的平板有效。厚度不均匀(例如有翼型)或装了设备,计算比较麻烦,就不如直接测量了。
不知楼主求这个几何中心做什么?它既不是飞翼的实 ...

我要的是实际重心

网友:
那就实际测量

1 平衡法:移动在纵轴两边的支点,找到能使全机保持水平的支点,两支点连线和纵轴的交点即是。
2 悬挂法:因为重心和悬挂点在同一条垂线上,通过不同悬挂点的垂线的其交点,就是重心。
一般做模型的多前一种方法,做个简单的支架,方便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