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铃铛无刷电机引线的接法

楼主(2008-05-23):
请高手告知图片中1.2 .3 .7.8.9 六根线的焊接方法,谢谢。

网友A:
可以查查以前的吧 好象吧 789焊接在一起 直接用 123就可以 正好3根
或者是 把7 节2 8接3 9接1 正好也是3根 不知道对不 赶紧后边谁会 给介绍下!!
如果实在没人会 按照我的第一种方法 一般不能出太大的问题

网友B:
1---2一起,3---7一起,8---9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