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 500修尾管比较麻烦

楼主(2008-05-23):
修了两次500后,发现500要拆尾管真是很麻烦....相比之下, 换大齿盘到是显得很轻松了.. 拆旋翼头变成了维修500的日常工作...
因为要拆尾管就得拆皮带轮,要拆皮带轮就得把主轴拔出来,要拔主轴就只能拆旋翼头了.
另外,我的压带轮有一个在响了,用手拨一下,上下有很大的松动,相比之下另一个就很好, 因为拆压带轮也不容易,只能用六角起子拧了一下,发现是拧紧的..是不是压带轮坏掉了? 真是很郁闷, 买了不到一个月.

网友A:
1.十字盘内盘的4个球头套解开。2.主轴定位环放松。3.皮带轮贯穿螺丝解掉。主轴和旋翼头可一起拔出。
另外压带轮在飞行中由于单边受力较大所以都是坏左边的轴承。

网友B:
比较麻烦

楼主:
明白了,是压带轮里的轴承坏了是吧? 我还准备订压带轮呢,幸好问了一下,嘿嘿, 看来要备一点轴承了, ,不过我坏的是右边的轴承 ...从机尾往机头看的右边...这边好象不受力...反正知道要换轴承就好办了.

网友C:
晕了晕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