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起落架负荷技术问题,达人请进!!

楼主(2008-05-23):
我的是塞斯纳182.前三点起落架 飞机全重3.8KG !
本人在地面调头习惯从左往右转,几乎每次都是, 这样一来,在转弯时,就会对左起落架造成很重的负载(特别快速转弯),整个机的重量有60%都压在左起落架上,负担很大.久之会造成起落架断裂,或者机身木板磨损.
请问各位是怎么解决,或者缓冲方法呢?谢谢

网友A:
..........
工具经验,LZ如果多从右往左转,起落架寿命能延长一倍~~~~即使是压力过大,轮子先压裂,起落架不会有事,还有,LZ确定这家飞机的寿命会长过起落架的寿命?

网友B:
其实起落架的负荷远不止这些,呵呵,飞机落地的时候,或者滑跑撞到东西了,载荷会很大~~有的时候甚至是飞机重量的好几倍~~~所以技术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