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惨的一次炸机!

楼主(2008-05-23):
上个星期天炸的,成了了三节,机身一节,旋翼头中联以上一节,尾巴一节。不多说了,看图。

题外话:这是自己改造后的wing v1,主要改了机身侧板,尾传动方式、主轴轴承座+推力轴承。

居然没有扫齿,但是皮带被断裂的尾管割伤了

电池板轻微弯曲

主轴肯定弯的啦,摇臂也有轻微弯曲,最郁闷的是相位器被断掉的螺丝卡住了,好不容易取出来后发现铜套内壁已经被划伤。

尾管断裂,支撑杆也是不保。

尾轴也弯了,修机的时候才发现的

相位器的导向轴也弯了

横轴也弯了

神奇的是大奖居然没有断,只是被磕伤了点

中联的固定螺丝断了

万幸的是电子设备都完好无损,65MG果然彪悍!
连续修了几个晚上,今天才差不多搞定,争取周末继续飞。

网友:
怎么炸的啊?这么惨!

网友:
看起来很惨,不过能修好,慰问!另外你的机不用对传齿,感觉如何,皮带轮那里卖的?

楼主:
皮带轮在朋友的机加工车间线切割的。
我的jj就是因为对转齿坏了才改的,这样更加简单,锁尾效果没有区别,这样反而觉得传动更准确一些,原来用对转齿的时候总是有点虚位。

网友A:
我是个懒人,请告诉我皮带轮多少齿,皮带多少齿,如果可以,用我的最新侧板交换,何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废了

谁说的,你看看,又是一条好汉!

维修成本:
主轴                 一根    2元
横轴                 一根    4元
皮带                 一根    10元
尾管                 一根    5元
球头扣+连杆+螺丝    若干     5元
其余均为diy               成本不计
共计        26元
没有向wing大大买一分钱的配件,大大别怪我啊 。
ps,本来上次向wing大大询价了,准备买一些球头扣和连杆什么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晚了两天,恰好赶上飞越出球头扣了,就没有买wing的了,sorry呀。经过使用对比,感觉wing的球头扣比飞越的还是要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个懒人,请告诉我皮带轮多少齿,皮带多少齿,如果可以,用我的最新侧板交换,何如?

同步带轮是44齿的,皮带我用的是原来的358齿的,短了点,皮带周长再加长20mm左右会比较好,也就是说要368齿的皮带比较合适。同步带轮我只加工了2个,我有两台机用完了,你要的话我让车间帮忙再加工一个送给你,但是没有那么快,因为是私活,得见缝插针。

网友A:
先谢谢了,不好意思白拿,如侧板不需要的话,送你一个垂尾,样子你应该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谢谢了,不好意思白拿,如侧板不需要的话,送你一个垂尾,样子你应该见过。

 ,貌似上次我就白拿了你一套侧板~
呵呵,大家都是模友啦,没关系的。
不过改了尾皮带直驱还需要改一些别的东西哦,侧板改造你没有问题,但是还有皮带的压带部分哦。

网友:
惨,百得的木桨还是报废吧,免得留隐患。

网友:
中联  还有大桨轴承 和单向轴承 劝楼主仔细检查 方万无一失

楼主:
谢谢ls的提醒,都仔细检查过了,没有什么问题
我想可能是炸机的一瞬间中联的螺丝就断了,上面一节都飞了,反而没有什么大碍。中联也没有弯,看来wing的金属件还是不错的。

网友A:
还是忍不住算了下,WING450尾传动比是106:25=4.24,大浆转一圈,尾翼转4.24圈, 如果是44齿,传动比是44:11=4.4,尾翼转4.4圈,尾翼转速高了点,我准备用加长尾管,加长皮带,所以给我做42齿的吧,谢谢!

网友:
炸得这么惨木桨竟然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忍不住算了下,WING450尾传动比是106:25=4.24,大浆转一圈,尾翼转4.24圈, 如果是44齿,传动比是44:11=4.4,尾翼转4.4圈,尾翼转速高了点,我准备用加长尾管,加长皮带,所以给我做42齿的吧,谢谢!

44:11=4:1,嘿嘿
42齿和44齿应该差不多,你确定一下是要多少齿的。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真强!
中联螺丝和大齿盘螺丝的强度很重要,否则炸机会损失很惨重.

网友A:
哈哈,算错了居然44/11=4.4,就44齿吧,声音应该很好听

网友:
藏龙卧虎啊!

都是动手能力超强的!

网友:
呵呵......!這个玩意我也在E-sky KingII 上用過呢!!

网友:
修得GOOD!玩这个就得有毅力!

网友:
LZ改的尾传动部分和黑鹰的是一样的.感觉换主轴的时候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算错了居然44/11=4.4,就44齿吧,声音应该很好听

ok,我会尽快要他们加工,好了pm信息给你。

网友C:
LZ的皮带轮怎样固定?

在主轴上打孔?

我的也是改用皮带轮,声音好少的!

也上个劲炸的图慰问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直驅馬達!!

网友:
我也是用你这种打浆的....原来这种浆强度不是一般的好阿......飞机炸了个稀巴烂,他却只有一点皮外伤....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的皮带轮怎样固定?

在主轴上打孔?

我的也是改用皮带轮,声音好少的!

也上个劲炸的图慰问一下.....

http://photo.5imx.co ...

果然够劲呀
皮带轮是这样固定的

两个M3x4的紧定螺钉锁紧即可。

网友:
直驱加皮带传动,那就只剩大浆声了,可以完成些特殊任务了

网友:
炸得夸张啊!同情~ 不过LZ动手能力也是超强!侧板是什么材料做的?不会是钛版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