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了好几个陀螺仪,我把数据都写在里面了.大家看看哪个好 ...
找了好几个陀螺仪,我把数据都写在里面了.大家看看哪个好呢?

楼主(2008-05-23):
准备在E016上用的
MAIX-G192双感度锁尾
陀螺仪
170元
油动引擎直升机&
电动直升机
都适用。
双感度调整模式-机头锁定模式与标准模式。
4CH
遥控器
适用锁定功能。
温度补偿功能电路。
遥控器6CH设定GAIN值大小或遥控器4CH由外壳设定GAIN值大小。
规格:
外型尺寸:22*22*12.8MM
输入信号:155正负0.5MS
输入电压:5VDC
重量:9G
ESKY EK2-0704A 锁尾陀螺仪
175元
【规格参数:】
(1)输入信号:1.5±0.5ms;
(2)输入功率:5VDC
(3)重量:8g
(4)尺寸:22*22*12.4mm
【产品介绍:】
1.引擎&电动直升机适用;
2.双感度调整模式---机头锁定模式与标准模式;
3.4CH遥控器适用锁定功能;
4.内建温度补偿功能电路;
5.遥控器6CH设定GAIN值大小或遥控器4CH由外壳设定GAIN值大小.
6.适合3D花式特技使用,但却不适合F3C的飞行动作
FMT-P-49锁尾陀螺仪
元
控制系统:数字PI(proportional integration)比例积分控制
陀螺仪传感器:压电式角速度传感器
工作电压:4V~6V(DC)
工作温度:-40度~+85度
功能:具备DS模式开关(DS模式即支持数码
舵机
和普通舵机)
、正逆切换开关、控制延时调整旋钮、尾舵机行程调节旋钮、可由遥控器调节陀螺仪的灵敏度以及切换普通模式和锁定模式(AVCS)。(双感度)
colco GY400 双感度锁尾陀螺仪
元
colco 出品的GY400 国产高性价比小型双感度锁尾陀螺仪,适合450电直使用。可通过发射机的第5通道进行设置和控制,并可在发射机上自由切换AVCS功能的开/关和设置陀螺仪的双重感度。
参
数:
重量:11g (含连线)
尺寸:22 x 22 x 19mm
工作电压:4-6V
锁定方式:AVCS
walkera 锁尾陀螺仪HM-68B-Z-41
200元
技术参数:
控制系统: 数字式PI(proportional integration)比例式积分控制。
陀螺仪传感器: 超小型压电传感器
操作电压: 4 ~ 6V(直流电)
操作温度: -5 ~ +75 (°C)
外型尺寸: 30.5 * 30.5 * 18.5 mm
重量: 19.8g
产品特性:
具备正逆转开关
DS模式开关
控制延迟调速旋钮
舵机最大行程量调速旋钮。
可由遥控器调整陀螺仪的灵敏度及切换锁定(AVCS)模式与一般模式(双感度调节)。
固朗 GL-GM700双感度锁尾陀螺仪
200元
外形尺寸:28X28X20mm
控制系统:数字PI(proportional integration)比例积分控制
陀螺仪传感器:压电式角速度传感器
工作电压:4V~6V(DC)
工作温度:-40度~+85度
重量:16.5克
功能:具备DS模式开关(DS模式即支持数码舵机和普通舵机)
、正逆切换开关、控制延时调整旋钮、尾舵机行程调节旋钮、可由遥控器调节陀螺仪的灵敏度以及切换普通模式和锁定模式(AVCS)。(双感度)
亚托REC 500X 锁尾陀螺仪 200元(二手)
SJM SJ-301 双感度锁尾陀螺仪
210元
特徵:
●Dual mode: 機頭鎖定模式與標準模式
●內裝Drift Cancel 漂移補償過路,可自動消除因風力因素以及直升機的多種姿態所引起的尾舵偏移,使飛機更
穩定。
●溫度補償功能,降低因過大的溫度變化所導致中立點偏移。
●尾舵正逆向控制切換功能。
●雙感度調整功能,由遙控器可調整陀螺儀的感度,已經切換鎖定模式。
規格:
●適用電壓:DC 4.2-7V
●消耗電流:約33mA
●操作溫度:-5°C 至 +60°C
●外型尺寸:23.5×21×15mm
●重量:12g
就这些了,都是淘宝上的,大家说哪个最好呢这里面?
或者有什么比较好的我这里没有呢,200元左右的
请大家帮我推荐两个,谢谢.

网友A:
gy400 你用了不会后悔的 只要调好温漂就 ok了

网友B:
GY 400 GM700 都可以的 在2手区 买一个也就120-150之间吧

网友C:
还有颗 SKY500双感度也在这一列

网友D:
总体都不是特别好,但是最对得起这个价格的是gy 400.

楼主:
谢谢大家啊,果然在专区问就是效率要高些,我是新手,以后有不懂的还要向你们多请教...
那至少要买多少钱的才行呢?

网友E:
esky出了个0704B,看起来不错

网友F:
如果就是玩玩再熟悉一下调试过程,,弄个二手的0704A,100多点也就够了.有钱以后就直接上401吧.

楼主:
恩,你说的也有道理呀,先买个一般的祸祸,有经验再买好点的

网友G:
我覺得陀螺仪及锁尾舵机要買好一點,不然修理机多過練習飛行!

网友H:
我觉得先上gy401,玩熟了再换0704A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