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压低的时候,对模型的升力有没有明显影响?

楼主(2008-05-24):
今天下班后,阵雨刚停,我就去飞行.
结果飞行时总是感觉升力不足,而之前相同的机,用相同的动力确很好飞.
而且今天雨后一丝风都没有.
想问一下,是不是因为雨天气压低造成升力下降?
有那么明显么?

网友A:
瞎说效一下,如果是气压低,应该会有影响。因为空气密度小了。不过雨后和气压没关系吧?我猜是湿度大了

网友B:
你的电调进水了

网友C:
气压低空气密度小 风效能减小 不过没这么明显吧 难道楼主住的海拔比较高 又加上下雨 气压下降 达到了效能临界值?
不过再检查检查吧 别的问题几率更大些~

楼主:
多谢了.
我找一下其它方面的原因.

网友D:
在同一个地方,气压的影响是很微弱的,象楼主这种情况是受气流影响的可能性比较大,下雨天往往伴随着下降气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