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B5为什么老是报警!

楼主(2008-05-24):
报警!LOW VOLTAGE
意思是低电压!
我是拿电源冲的!怎么会低电压!
本来还冲的好好的!换一节就冲不起来了!
哪位知道什么原因说下!
我换电瓶冲也说LOW VOLTAGE这个!

网友A:
你说得太简单了,具体是在什么情况下报警的呢?
冲锂电池时你接上2S的电池却选用3S的程序设置就会LOW VOLTAGE报警,
LOW VOLTAGE报警一般不是电源的原因,重点检查下要冲的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