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 好难飞啊

楼主(2008-05-24):
今天入手004
新手
买机时老板在一个很小的屋子里 飞得悬停
我回来装上训练架后信心满满的出去飞。。。。。
1.侧滑 向左侧狂滑
2.撞墙 狂滑后果。。
3.请教 在QQ上请教了一下老板
4.侧滑+后移 起飞时向右打主翼 飞机还是向左侧滑外加向后狂飞 速度狂快。。。
5.撞墙 。。。。。。
总结:人和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涅。。。。

楼主:
真的好难 和模拟器上练的一点都不一样
起飞未遂。。。。

网友:
舵量加大,不行就及时收油

网友:
建议新手应该练模拟器,训练正确的方向感。再就是要调好机机。找一个宽敞的地方飞应该难度会减低。

网友:
首先将十字盘调平,尾部调整到停止左右摆动,然后起飞时一边往上加油门,一边稍稍往右打点陀,应该可以平稳起飞了。不过,004这种飞机的确很难飞。

网友:
004是难飞,可你飞好了其它JJ就一定没问题了,我是过来人!!

网友:
给你加点油!还要练手一段时间,慢慢感觉就来了,小机机相对安全,练好了,过渡到大机就比较顺了。

网友:
油门的控制很重要

起飞的时候不能一点一点地加油门。快要离地的时候一定要跳跃式的往上打一下油门,量不用很大,只要让飞机离地20公分以上就够了。不然的话,地面5公分以内的严重地面效应会让飞机到处乱滑,基本无法控制。其实即使按照这种方法打油门,飞机仍然不是窜起来的,看起来仍然是稳稳的起飞。

这样做的另外一个好处是不用耗费太多的精力去锁尾巴。004的陀螺仪锁尾的范围很有限,油门太低或者太高都锁不住。一点一点加油门的话,不打尾舵飞机肯定在地上乱转。你必须打尾舵平衡,于是控制俯仰和副翼的经历自然被分散掉了。如果你调节陀螺仪的中立点让它在地上不转,到天上就会倒过来转。所以权衡下来正确的做法是把陀螺仪中立点调节到悬停时油门对应的值,起飞的时候果断的加一下油门。

楼主:
真的好难
不过我有信心啊
今天再来过 嘿嘿
油门不太敢给太大
昨天给过一次大的 离地差不过10公分吧
但JJ 起来严重左后侧滑
向右打主翼 没效果
直接撞墙
起落架撞掉了。。。
亏我还装的训练用的 四个乒乓球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嘿嘿。。。。

网友:
调节重心也很重要

飞之前还要检查两样东西:

1.斜盘的水平,确保发射机斜盘杆归零的时候斜盘处于水平状态。否则调节连杆长度直至斜盘水平
2.确保飞机的重心在主轴线上。我一般会把大桨旋转至前后方向,这样平衡杆正好根机身方向垂直,然后用手指顶住平衡杆把飞机架起来,看看机身是不是水平。如果不是的话就调节电池的位置配重。

经过这两个调节后,推油门把机身拉到20公分的时候,基本上可以保证悬停不动,只需要小舵量就能保持平衡。不过10公分的话有点悬,还是建议再飞高一点。如果练习的房间太小的话,建议换个大点的地方,两边有3米左右的话就比较安心了。20公分,收油掉下来什么事都不会有的。

网友A:
对于新手带训练架飞的话好像更难飞,但确实能减少损失,我个人这么认为

楼主:
谢谢大家
呵呵
给我好多经验和鼓励
我会加油的
嘿嘿
好多专业术语我都看不太懂
看来还要努力潜水..
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新手带训练架飞的话好像更难飞,但确实能减少损失,我个人这么认为

老实说我觉得装了训练架应该是更好飞才对,因为重心降低了。我的004脚架摔坏后换了一副450的脚架,强度大大增加以外,飞机也比原先变稳了。当然重量加重,电池比原来要费。我还有一架华科尔4#3,很小的飞机,很难飞,到处乱窜。用2mm碳纤棒作了个训练架后,比原来稳多了。

网友B:
我也入了004,,,

真的好难飞,,我现在只能飞LAMA过瘾,,,不过最近在苦练固定翼,准备入手固定翼了,,,先来架A-10,,飞过的朋友介绍一下经验吧,,,我想直接改成无刷的,有改过的朋友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没飞过004,但是我想不管是什么JJ,起飞前的静态调试很重要,就是你什么舵都不打的情况下,斜盘是水平的,通俗的说就是保证飞机理论上可以直升直降。带尾浆的JJ起飞时会有明显的向一侧滑行,是因为尾浆的侧推力,这个力抵消着大浆的反向转矩,同时也推动飞机侧滑。这时需要足够的舵量使机体稍微倾斜,以抵消这个推力。另外对于新手,起飞时果断推油门是个心理障碍,其实这一瞬间越粘乎越不好操纵,既然飞了就不要怕炸,大胆的让它离开地面,至少30厘米,这时你会觉得飞机听话了很多,不会莫名其妙的乱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好难飞,,我现在只能飞LAMA过瘾,,,不过最近在苦练固定翼,准备入手固定翼了,,,先来架A-10,,飞过的朋友介绍一下经验吧,,,我想直接改成无刷的,有改过的朋友请多多指教,,,谢谢,

我一个飞固定翼朋友的忠告,不要一上来就买像真机,摔了心疼。他一开始也是在模拟器里练的信心度100%,上真机的时候KT板机一飞就炸。跟模拟器还是不一样的……

另外下单翼不如上单翼稳,一般追求速度和机动性的老手才飞。建议先买个赛斯纳,慢慢的稳稳当当的飞起来。

网友:
忍不住也要说一下啦,,我以前入门用的是华4#机,,和004是一个类型吧!我的经验是不要一开始就想着飞起来,,在一个空地方,,加油门到机机快要离地时这时机机就开始在地上到处乱飘啦,,你就不停地打舵修正,到实在是离你太远或者快要撞墙时就收油,,因为没离地,,什么时候不对劲直接收油就行了。。不会炸坏。。然后把机机拿回空地重新再来。。还有最重要的尾巴一定要让它时刻对着你。。这样一段时间后再起飞就有点条件反射的打舵习惯了,,这样成本很低。。我到能飞起来对尾悬停,,配件成本最多50元。。呵呵!电池除外。。004这种机机不错,LZ加油!!!因为飞好004基本上上其它的6通机也没问题了。。。我现在飞E016很好。。。

网友:
楼主就看你怎么坚持,还有就是坚持到什么时候了,多看看论坛,多练练模拟器,你会进步很快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鼓励
让我学会了很多
这几天再练习的时候心理压力很大啊
围观的人都在说我飞机不行,嘿嘿,其实是俺技术不行。。。
我会努力的!!
明早继续!加油!!

网友C:
004很不错,只需要基本的调试知识和飞行知识,之后感觉,简单,好飞,安全, 只要注意别在风大的时候飞, 在室内篮球馆飞,应该是最好的场所
等知识见涨,有机会再改成无刷版,HOHO

网友D:
004调好了,还是很好飞的。现在正准备把004出了,升级450,又是一次挑战

网友E:
就是在离地那个阶段很难,起来就对的,加油!

网友F:
和我一样
一年前买了004,飞得飞机都面目全飞了还没有飞起来。。。。。。
一共飞坏了四架飞机才学会对尾

网友G(2008-09-09):
我也是才买的004,以前飞LAMA,飞的很好,一飞004,还没有起来就迅速左移,起来乱飘,很难控制,很打击信心,一直以为是飞机没有调好,一看这贴才知道是自己技术不行,
看来还要多练习啊,老是打到东西,心疼啊,怕把浆打坏了

网友H:
004很好飞,尤其是换成木桨,户外抗风飞行,爽,和别人的450一样稳定,悬停时!关键是把机机调整平衡!

网友I:
004很不错的了,已经很好飞了。LZ可以在模拟器上(G4)上联系了再上真机~

网友J:
坚持
要有个时间,不是一两周可以解决,

网友K:
8楼、15楼、17楼所说都是经典!
请认真读一下以上三位的帖子,很快就会掌握起飞的技巧。顺带说一下,我没飞过电直,我飞FREYA,不过道理一样的。

网友G:
我现在基本上可以飞起来了,004到手一个月,短了一跟平衡杆,,尾杆被我从桌子上掉下来摔破了,,现在在屋里飞,可以不打到墙和东西了,悬停,还有点不稳,不过很有信心了

网友L:
不要 刚飞起来就悬停 那样会有 地效应 向左偏个不停 稍高一点就没事了1m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