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上一个焊机,请高手指点扫盲.....

楼主(2008-05-24):
经常需要焊接老是求人太麻烦也不好意思,一直想上台焊机,但对这方面不懂无从下手,今去修车看到[CO2焊机,电焊机,二氧化碳焊机,气保焊PL6250/2B ]这样的焊机.焊丝在机内的我看用着方便但不知其体情况,希望高手朋友指导,也帮助推荐下机型,最好功能多点这样能一机多用家里干活容易些。

网友:
直留氩弧焊 1000块 好用

网友:
有钱就好用,嘿嘿

网友:
家里自己用400元的就可以了。我用的铝线焊机230元也能使用。使用不多的话就不需要买太贵的。

网友(2012-01-25):
不做工程,买一般的直流焊机即可,价格500元左右.

网友:
板凳说的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常需要焊接老是求人太麻烦也不好意思,一直想上台焊机,但对这方面不懂无从下手,今去修车看到[CO2焊机,电焊机,二氧化碳焊机,气保焊PL6250/2B ]这样的焊机.焊丝在机内的我看用着方便但不知其体情况,希望高手朋 ...

楼主焊接主要分为电焊、气体保护焊、摩擦焊、纤焊等等,气体保护焊分为氩弧焊跟二氧化碳焊,跟普通电焊机的区别是,采用气体保护溶区不受空气中硫和磷等有害气体的侵蚀, 普通电焊机采用的焊条则是靠外侧药皮燃烧时产生的烟雾来保护溶区此外药皮中还含有多种成分增强焊接区的力学性能,普通电焊机又分直流和交流焊机,直流焊机体积小、效率高、省电、焊缝美观、价格稍高,不推荐用交流焊机,主要是焊缝成形不好另外最重要的是很费电
气体保护焊需要气瓶工业氧气瓶CO2气瓶见过吧 不适合家用的 另外焊丝都是一卷一卷的卖 你用不了的,这种成套设备占地大,如果要用那你至少也要是工业小作坊级别的,家用就买个ZX7-200或是ZX7-150 四五百块钱体积很小可以焊接大部分中低碳钢和不锈钢

网友:
另外一点你所说的一机多用我不太明白什么意思, 气体保护焊跟普通电焊机的区别我已经说了 他们焊接出来的焊缝只有力学性能上的差别, 此外没有太大的其他差别。 并不是说某种焊机专门焊接某种金属。 我想你除了中低碳钢之外也不会焊接别的什么东西了吧 , 就算是不锈钢只要用不锈钢焊条就可以了。  之所以有这么多种主要是为了符合产品对焊缝力学性能的要求,氩弧焊广泛用于压力容器的焊接,需要焊缝能承受住超高的压力 ,我猜你焊的东西应该不至于要求那么高吧

网友:
买工具切记一点 杀鸡焉用牛刀?

网友:
焊接这个东西   如果新的 价格越高  操作手感越好 越好控制

网友:
另外摩擦焊跟钎焊就不多说了,摩擦焊不多见原理顾名思义就可以了 摩擦发热,纤焊主要有铜焊 还有焊接电路板用的锡焊 定义就是在不熔化被焊接件的条件下焊接

网友:
查了淘宝,看有"方波",不知好处在哪?

网友:
摩擦焊比钎焊高级多了,效果高级多了,成本也高级多了,摩擦焊焊缝经历温度低没有过热区,力学性能没有啥焊接比的上得

网友:
来个焊接分类大扫盲
焊接分三大类:熔化焊、压力焊、钎焊。
熔化焊又分:气焊、电弧焊{又分为焊条电弧焊、埋弧焊和气体保护焊(介质有CO2和氩气两种)}、电渣焊、等离子弧焊、电子束焊、激光焊。
压力焊分:电阻焊(又分点焊这个论坛比较多、缝焊、凸焊、对焊)、摩擦焊、超声波焊、爆炸焊。
钎焊:软钎焊、硬钎焊

碱性焊条力学性能好、工艺性差、焊缝抗裂性好、飞溅大,因为焊接时会产生氟化物阻碍电离,适因此合直流焊机,通常将工件接到焊机负极以使电弧稳定,这种接线法成为直流反接 。反之称为正接
酸性焊条交直流皆宜 ,工艺性好力学性差。采用直流焊机反接时 ,工件热量小适宜焊接薄板:正接时工件热量大适合焊接厚板

网友:
焊条牌号为EXXXX表示 E代表焊条 前两位数字表示焊缝金属抗拉强度最小值,第三位数字表示焊条适用于的焊接位置,第四位数字表示药皮类型和使用的焊接电源种类

焊条的选取原则:要求焊缝和母材具有相同水平的使用性能,结构钢焊条的选取一般根据母材的抗拉强度选择相同强度等级的焊条  比如Q345的σb为520MPa 则选用E5003和E5015等  焊接重要结构如压力容器 结构刚度大的厚度大易产生裂纹的构件 应用碱性焊条 ,焊接一般结构则用酸性焊条

网友:
晓008 兄!请问焊接汽车车架,应该用那个好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