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翼型与平板kt 3d飞行差别

楼主(2008-05-24):
花一周时间做了一架带翼型的3dkt,对称翼型随手描的。机身采用一直飞的一个机型作为模版,大小参数都不变。一是方便,二是可以较好比较一下带翼型和平板的飞行差异。
一大早7点就杀到草地试飞。
1、机翼刚性增强,同时整机刚性也有所提高。剧烈动作目测基本不变形。
2、航线稳定性提高,没有迎风飞行时平板机翼乱片的感觉。
3、平螺旋很稳定,也很容易做出来,副翼稍微修正即可。
4、同样尺寸,原平板重量250g,带翼型的290g
5、侧飞需要较大速度保持高度,原因是侧飞机身的载荷提高了。
6、眼镜蛇滚时机身纵轴较难维持,机尾一直摇,原因可能是我飞惯原来平板了,这架侧身载荷上去了,还不习惯。
原型机

网友A:
建议楼主把重量做到一样,那样的比较才会比较准确,另外,翼型也有很多种的,不同的也会有差别,用在3D上的,一般是前缘比较厚的翼型。

楼主:
恩,翼型确实做出来以后就后悔了。后来懒得再重新切翼肋。下一架可以改进。
重量比较好办,只要在原平板机上增加重量即可。正好我有一块大电池,感觉就算原来平板机重量增加,稳定性提高不如有翼型明显。还有平螺旋确实很明显。
也不排除机翼布局和大小变了,因为我没有严格按照原来机翼投影做。闲麻烦。呵呵,只是一些感性认识,日后逐渐再比较。

楼主:
还有机翼感觉还可以轻松加大,重量不容易按比例增加,因为框架结构强度比平板提高较大。

网友B:
看不到图吖!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我也改了一架,是SU27,感觉是好飞多了,抗风能力增加了,可以滑翔了,在理论上也应该如此,

网友E:
witon,虾米时候开始混论坛了...
如果有翼型的飞机好飞的话我也做..

网友F:
有翼型的3D飞机(双突对称厚),更飘,升力比板机大而且慢,所以平螺旋就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