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展900MM得KT330重心问题!!!

楼主(2008-05-24):
我是个新手按照网上下载的图纸1比1地做了这个KT330,等到今天拿到飞场去试飞才发现,重心严重靠后了,我换成2200HMA的电池还是不行,拉力没问题2212,1400KV的无刷,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按照图纸的电池位置装电池而且我得电池重100多克了怎么重心还靠后啊,急需帮助望各位高手帮忙指教!!!还有330得重心位置是在主翼前沿三分之1的位置吗(就是加碳杆的位置)吗?另外问一下,KT机装电机时需要做右下拉吗?

网友:
基本上重心就在1/3吧。做不做右拉和下拉看你的技术了,我做330就重来不搞右拉和下拉。

网友:
网上的重心是正确的,但是你的电子设备和图纸是不一样的,所以电池位置是可以前后移动的,我通常装机是这样的(新机型),机身装好,电机、电调、浆、接受和副翼舵机装好,因为这些的位置基本是固定的不能移动。然后根据重心确定电池和升降舵和方向舵的位置,原则上是尽量靠近重心。电池用魔术粘,试飞的时候再微调一下。

网友:
改重心,最好的方法是移电池

网友:
我装设备都是尽量的朝重心安装。。。在不加大安装难度的情况下。我新做的KT330爽飞啦。就是机身好软。空中容易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