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急求大虾:有刷双电机快艇的安装!!!

楼主(2008-05-24):
各位兄台,我想制作有刷双
电机
的螺旋桨。
我把坛子上翻了一个底朝天也没有找到何时得,所以才来请教你们。
除了电、螺旋桨之外,遥控设备怎么解决?几个电调,如何连接?
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要是有图片教程就更加感谢了!

网友A:
有刷可以用一个电调连接两个电机的,只要电流没问题就成。
桨什么的你期待别人答复吧,我只玩天上飞的

网友:
小弟目前只玩地上跑的...基本都是7.4V的电调....跑船不理想...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6811&highlight=%2B%B1%DF%D4%B5%C8%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