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桨的疑惑

楼主(2008-05-24):
俺的亚拓450se在炸鸡后修好,出现一个问题:normol下调好双桨,到3d模式下就会继续有双桨,已经重新调整中立点的螺距为0度,球头扣、拉杆等已换过新的,旋翼头除了桨夹和T头是炸过一次,其他都是新的,
舵机
为65mg,请问各位大侠,问题会在哪?

网友A:
ls的朋友 还没找到问题所在呀 建议拆了旋翼头 重新再上一次胶水试试。

网友B:
同意楼上的,另外仔细检查球头扣!

网友A:
在普通模式下没双桨 在3D模式下有 螺丝跟球头扣有很大因素 仔细检查检查。

网友C:
好象有过这样的事 不过好象看到过说 把两个桨对换一下 或者把两个桨夹对换一下 有解决的

网友D:
把横轴上的橡皮圈都换了试试.另外平衡杆固定座上螺丝检查一下,是否有松动~~~~~

网友E:
我想应该也是球头扣的原因吧,我的飞机今天因为球头扣滑出还摔机了,不过还好,只弯了横轴,.

网友F:
桨也要查

网友G:
同意二楼的看法..嘎嘎``

网友H:
双桨有2大原因
1 上面朋友分析的 各个部位的眶量问题 要逐一检查排除
2 浆不平衡,2边刚度不一致

楼主:
把整个旋翼头拆了,重装一边后问题解决,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