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马达KV值

楼主(2008-05-24):
如何提高马达KV值

网友A:
减少极数

网友B:
换绕细铜丝

网友C:
小绕几圈线

网友D:
改绕线圈!减少电机的极数~~但这样做会很麻烦!而且会因为铁心不合适而影响效率!建议不要去改

网友E:
原帖由
冰海
于 2008-5-24 15:40 发表
换绕细铜丝
应该换粗铜丝吧

网友F:
看完都不知道那个才是方案!

网友G:
高手回答一下

网友H:
请教高手呀

网友I:
diy 都到自己做电机的程度了~! 厉害~~

网友J:
我感觉应该是这样:
1、用原来的线“少绕”几圈;
2、换“稍粗”一点儿的线重绕,匝数不变;
3、如果原来 是“Y型”接法,换“三角形”接法。也可提高KV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