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完尾轴后,尾波箱噪音巨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5-24):
RT

网友A:
1、如果是用尾皮带轮和尾轴一体的配件换上的,应该不会有这种问题。
2、如果是自己利用原来的尾皮带轮,只是换了尾轴的话,有可能是皮带轮的主体与外盖没有安装到位,顶死了两边的轴承,这样转动起来就会有很大的噪音。

网友B:
楼主正解,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