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尾舵机不能回中问题

楼主(2008-05-24):
请教各位老鸟。今天天气太好了打算到外面飞飞,但飞前检查发现向左/右打舵后不能回中。要反方向打打才能回中。。烦阿,不敢飞,白走一趟。。请问是什么回事??(排除球头扣紧的问题)后来换个新的舵机还是一样不回中。。是不是舵螺仪的问题???急阿。!!

网友:
锁尾陀螺在锁尾模式下,舵机是不回中的。

你那没有别人在飞吗?有些问题,最好是本地解决,在网上问,如果不说清楚,是解决不了的。

网友:
ls说得没错,剁机锁尾时就是不回中的。研究一下直升机的飞行原理就能明白了。

楼主:
先谢谢楼上两位,,哎。。新手就是新手。。。原来不回中是正常。。。

网友:
你的飞机最后飞起来了么?

网友:
切换一下锁尾拨杆到不锁尾状态就回中了,现在我起飞都是快速切换3次才起飞的

网友A:
RTF版对新人没有什么好处。先了解一下调试过程吧

网友:
不用每次都切换三次的,只要舵机中立点没有偏掉。接通电源直接切换到锁尾模式,接通电源不要动机身3秒以上,之后要移动机身打非锁尾模式。要起飞时在打回锁尾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F版对新人没有什么好处。先了解一下调试过程吧

GL的RTF版买来不调一样飞不起来。

新人什么都不会,从半截调也比从零件装强多了。

当然RTF不适用于立志飞出花儿来的有志青年,比较适合只是陶冶情操的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当天飞机最终还是没飞起来,一来初飞当时手慌慌,脚震震的。。心都蹦出来了,二来就快离地时看到尾部大幅度摆(有时侯)。。更心慌了。。之前已知道打尾舵不回中,以为是这问题而导致摇摆。。所以就打道回府了。。现在知道锁尾是不回中,但没是不明白机机差不多离地面时为什么会大幅度的摇摆。。放在不是很平的草地上。是不是地面不平导致?还是感度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FT06-C摇控好像没有锁尾开关吧??。还是在舵螺仪里面扳锁尾还是不锁尾开关,但我的KDS800舵螺仪还没明白上面那些按钮有什么用的。。说明书通通都是英鬼老鼠,不会看,请发发意见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FT06-C摇控好像没有锁尾开关吧??。还是在舵螺仪里面扳锁尾还是不锁尾开关,但我的KDS800舵螺仪还没明白上面那些按钮有什么用的。。说明书通通都是英鬼老鼠,不会看,请发发意见吧。。

FT06-C摇控有锁尾开关,你自己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FT06-C摇控有锁尾开关,你自己看看说明书吧

你看得是哪家的说明书?你跟我说说FT-06C的锁尾开关在哪儿?

FT-06C锁尾靠陀螺仪感度旋钮,低于50%不锁,超过就锁。

楼主:
就是阿,同意楼上,我看不到FT-06C控里哪有锁尾开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