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万能充连成平衡充的最简易方法,但极奇怪!!!

楼主(2008-05-24):
三个空载大约在4.39伏,标称300ma输出电流的惠世通牌(ISO9001认证,做工很好。)手机万能充串联后形成最简单的平衡充。但极奇怪!串联从右到左为0V起始,头两个空载电压竟然降到2.7V上下。
高手可以解答一下原因及解决办法吗?谢谢!

网友A:
这种充电器上一般会有个正负输出开关,检查一下有没有打错位了!!

网友B:
大约与充电器的开关电源质量或设计有关

网友C:
实在没有必要搞这个,要搞diy,用332g

楼主:
正负输出开关已经选对了。从万用表针所量可以看到。

楼主:
批价5元/个(零售价卖到15元/个)*3个=15元。解决平衡充问题。爽啊!

楼主:
这种连法简单,实惠,准确(正常情况下)。

网友D:
有两种可能:
1、纹波干扰,需要并联一个电容一个电阻测量
2、充电器电路设计使得空载电压为不确定情况
你单独测量每个单元(不串联)的情况如何?

楼主:
回GALE:我挑了的这三个,独立时空载大约都在4.39伏,接上负载后会降到和电池电压一至不到4V.估计充满后会在4.2V左右.
我到不担心充满后电压会超,因为第一次充时我会随时测试电池电压。
当前的问题是:把三个充电器按正负依次串起后,OV开始的头两个空载过低,竟然只有2.7V左右。

网友E:
关注 这个太实惠了要是能成

网友F:
我也曾经这样搞过,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充电电流太小,200ma要充到什么时候啊,并且电池充电电流过小似乎不利于大电流放电?第二就是截止电压不定,这么便宜的东东,很难有什么品质保障,截止电压更是一台一个样,有的甚至能充到4.4V,还有就是,这种都是用来充锂离子电池的,用来充锂聚合物电池,不保险,不放心。
如果因为充电器的原因报废电池,恐怕真的是得不偿失啦。

网友F:
有些万能充设计了极性检测电路,要先安装好电池,再接电才能正常工作。不知楼主的问题是不是这个引起的。

网友G:
这种东西判决电平不精确。锂电池对充电结束电平要求极高,很敏感。楼主可以参考坛里自作充电器的帖子,那个电路最后要调是需要高精度的电压表的,一般的万用表都不行。市售的万能充不可能给你一个一个的调,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