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刷配桨。

楼主(2008-05-25):
2830的外转子,KV1100的配多大的浆合适,

网友:
10寸桨没问题。

网友:
好象是少点参数吧  想要用多大电池  和想要多大的拉力 都有关系吧?

感觉这么大的电机 用个10寸的桨都小

网友:
65cm的船,可以用41毫米直径的红浆。我用过,速度大概25公里左右,11.1电池。更长的船上我也用过,93厘米的,这个电机的扭力足够。

网友:
 飞机用上用的还是船上用的....差别非常大的
如果空气浆  要11寸的APC 吧
水中的5CM 的这样
楼下的继续讨论

网友:
如果你的2830是外尺寸,那么空气桨 最大到10X6  水中桨 推荐635   用到40的红桨有点大

推测你说的2830是内铁芯的尺寸,那外尺寸就相当于3550 ,如果是这样的话 空气桨12寸的也能带动,水中桨用41的正好

网友A:
我也请教下,64.5厘米长的船壳。22.2V电,飞高3670,KV1500电机。请教配好大的螺旋桨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请教下,64.5厘米长的船壳。22.2V电,飞高3670,KV1500电机。请教配好大的螺旋桨也

40——50的浆都可以

网友:
最好多试几种浆  试一下电流

网友:
电流和螺旋桨要有什么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