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通病刹车盘太低,球头扣会打到刹车盘,有没有什么好解 ...
450通病刹车盘太低,球头扣会打到刹车盘,有没有什么好解决办法?

楼主(2008-05-25):
450通病刹车盘太低,球头扣会打到刹车盘,有没有什么好解决办法?

网友A:
好象没有遇到你讲的问题,如果就用几个螺母来垫高它,再用加长螺丝来固定,不知这个方法行不行

网友B:
好象没有遇到你讲的问题

网友C:
会有这个问题,把刹车盘垫高,用机身的短支柱正好。

网友D:
买个冰人刹车盘就OK了

网友E:
没注意过,不过这问题好解决,加垫片换长螺丝就OK了

网友F:
这还不简单,拆掉即可

网友G:
我的电直都不装刹车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