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问题,电机铜齿向下移动.

楼主(2008-05-25):
电机铜齿上的顶丝上的多紧都没用,飞一段时间就会往下掉一段,而且会把电机轴刮毛,导致铜齿取不下来,,大家有没遇到这种情况,?
能不能在铜齿下套一个止推轴承来防止铜齿下滑???

网友A:
简单啊,找几个废的球头套 垫上去OK.

网友:
估计齿轮咬合也太紧了

网友:
看来我得检查一下了,那是铜设计的问题,这样可以防止向上移动从电机轴承脱出。(个人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啊,找几个废的球头套 垫上去OK.

用球头套垫上去?那不就转不动了吗??
具体讲一下

网友:
电机轴是3mm的,找个3mm孔垫片(没有垫片用IC卡钻孔DIY一个)。先垫在最下面。顶着轴承内圈。然后你要有5-6个垫片也不用废事搞球头套了,作用不过是把电机轴承和齿轮之间搁高起来不下滑而已。
忘记了,我的是单壳电机
难道430X电机的轴承不是外露的?

网友:
转贴chliang 同志的一个照片,看完应该很明白怎么回事了

楼主:
430XL的轴承是外漏的,不过电机外壳比较突出

       明白了,谢谢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