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F9比JR 9XII功能强在哪里?

楼主(2008-05-25):
请用过两款控的朋友,说下功能方面的区别

网友A:
功能好像差不多了,不能说强,各有特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能好像差不多了,不能说强,各有特点了

网友:
还是有些区别的.FF9可以自定义各开关通道(怎么方便就怎么设),而9XII就不行(只能原厂设置);还有计时功能FF9可以定义到油门摇杆或任意开关,而9XII就不行;价格FF9相对便宜些(接收也好配);FF9比较稳定(9XII偶尔有失控).当然外观9XII漂亮很多.

楼主:
淘宝上的报价还是9xII便宜啊,FF9要33xx吧.

网友:
各有所长

网友:
FF9有熄火优先,JR的没有。对于油机来说很致命

网友:
已经够好了

网友:
jr的偏向直升机,自己考虑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象不对吧

网友:
也想知道。

网友:
差不多把 一个价位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