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滑翔机机翼结构的几点建议或与模友讨论(1)

楼主(2008-05-25):
最近我观察了一些模友的滑翔机的机翼结构,我发现有几点是可以改进的或与模友讨论的.
1.
翼肋间距有些偏大, 这会带来整个机翼的强度下降.
有些模友在制作机翼时不知什么原因, 把肋间距做得有些大了. 因为我没有实际量过. 但我判断大概有60毫米左右. (如下图1) 我觉得有点大了. 若可缩小为50毫米,其强度就可大大提高. 而且后缘在一般的情况下不易变形. 可以算一下,增加几个翼肋增加不了多少重量但带来的效果是很大的.

2.
有关制作成D Box 盒子的问题:
目前很多的模友都在自己的滑翔机的机翼采用D Box 结构. 既从前缘到翼梁上下蒙板, 在翼梁的上下梁之间加辅板以构成 D Box 的结构. 这种结构的强度大, 钢性好, 能抗扭, 是目前大家公认的好结构. (如图2) 但它带来的工艺复杂而成本高的问题几乎没有人考虑. 观察一下50年前的三级牵引的机翼结构, 两米多的翼展, 16厘米的翼弦, 前梁2X5松木,加单侧辅板, 构成槽型梁. 后梁用1X4的松木加单侧辅板构成槽型梁, 前缘用5X5的桐木, 后缘用3X10的桐木再贴一条2X2的松木以加强外沿. 翼肋间隔是50毫米, 整个机翼做下来150左右, 注意没有用轻木. 并且是可插的套箱式的两节机翼. 前缘到主梁之间没有采用现在通用的上下蒙板后构成的D Box. 只是在前缘到前主梁之间采用半翼肋以提高强度和机翼前弧弯曲较大的地方的翼型的成型.两梁之间有的采用斜肋,有的就什么也不用.前后梁之间就是空的. 这些机翼的强度都很好. 而且机翼的重心和压力中心都做在主梁上.也就是说在机受力都作用在主梁上了.这是最合理的. 现在有些机翼尽管很复杂又蒙了很多板, 其作用力未必都作用在主梁上.次这是一个危险的缺陷. 当时为了争取高度, 都采用大拉力脱钩. 都拉着模型满场跑,找上升气流, 一旦发现手有感觉了就准备脱钩, 模型牵引到最后的一刹那,要使足了劲向下猛拽, 然后再猛松一下, 飞机像鹰煽动翅膀一样猛的忽煽一下, 为的是使模型能在脱钩时向上蹦高3. 在这样的条件下机翼都不曾发生断裂, 这证明其结构是合理的. 实际上现在我们用了热缩膜的蒙皮后, 已经构成了D Box, 只不过这个D box 的上下都是热缩膜而已, 记住, 飞机在蒙皮后的强度和钢性会增加的, 我们应主要考虑在受力时机翼不折断为主. 机翼在蒙完皮后是可抗一定的扭力的. 在起飞时机翼主要是抗要把机翼折断的力, 机翼的上梁受挤压, 下梁受拉伸. 我们采用槽梁也好, 工字梁也罢就是要抗这个方向的力, 我们可查一下材料力学中的表, 表上有松木, 钢材.等的受力的数据. 再看美国的西风号的照片,(3) 你可看出它并没有采用D Box 结构,否则照片的翼肋的轮廓不会那么明显. 这说明D Box 不是那么的权威.

3.
有关翼梁的用材问题.
上面我已叙述了过去的机翼的用材. 主要以松木,桐木为主. 只有省队以上的专业队才能用上一点轻木, 也不是用得很多. 现在大家都用轻木, 这是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用材的进步. 但要考虑在是不是什么地方都用, 现在大部分的翼梁多用桐木. 因为它比松木轻. 但强度呢? 松木的强度要比桐木好的多. 从机翼的总体的结构与用材来看, 只有合理地使用和搭配才能达到满意的效果. 国外很多专业的选手在自制飞机时也是用各种的材料搭配,使强度大而工艺简单,不是一味的是用轻木,追求轻.他们在用材上很讲究, 因为这关系到摸型的性能.

网友(2017-03-09):
这是我N年前发的文章 .  因为很长时间没来了,  忘了密码和名字,  登录了几次都失败了,   没有办法只好又笨鸟林重新注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