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5):
我的400 每次飞完一块
电池
,
电机
电池都烫手!什么原因??我的20C1800 的ESKY 的电池,电机电调SJM 原厂配置!400的电机30A 电调! 有高人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天气热了,休息一下等凉了再飞

楼主:
每次6分钟左右

网友B:
我的也是,用好赢25A电调,AKE450R35-LT的马达,15C/2200MAH的AKE电池,冬天只是温温的,现在电调和马达相当烫手,而且电池也是夏天温度上升后开始鼓包的。

网友C:
夏天温度高啊,电池容易出问题

楼主:
怎么没人指点啊!

网友D:
降一點P 讓螺距小一點 電流可變小一點 或是電池效能降低了

楼主:
ding
我现在的螺距 0 2.5 5.5 8 10 油门 0 57 70 79 89
按SJM上帖子调的! 高人有何意见!谢谢指导

网友E:
天热温度高点是正常的,如果热的太烫手,不妨检查一下:
1.电机和大齿盘是否过紧,用手拨动大齿盘,应该能带动电机转几圈。
2.皮带是否太紧。
3.检查传动阻力,转动大奖应该能很顺畅的转动。
声明一下:俺是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