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6EXHP 可以用哪种模拟器?

楼主(2008-05-25):
Futaba 6EXHP 用哪种
模拟器
进行飞行前的训练比较好一点?

网友A:
凤凰的别用!我通过转接线用了一直烧控!

网友B:
LS的,,我在用啊..还没烧啊

网友C:
和那种模拟软件没有关系,是转接线的问题。
Futaba 6EXHP 可以用 G2,G3.5, G4,Phoenix ,fms .
硬件狗可以选择的范围很多,主要是国内的两大系列。
如果用软件破解版,需要多看看模拟器版的模友发的历史贴

网友D(2008-12-04):
G2,G3.5, G4,Phoenix ,fms .xt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