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求救!!!!!!急急!!!

楼主(2008-05-25):
 我的4通道JJ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拿去飞的时候下浆突然比上浆转慢转 起飞后飞机一直打转。T T 求高手帮忙!!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急急!!!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30764

网友B:
先检查一下电机,再考虑陀螺和其他的。

网友C:
因为不能发贴先记这里问个问题..我有只小孩子玩的四通道的车子,现在后轮有一只不吃力,就一个轮子转.检查了下是轮子接电接的一个六角形的连接的东西裂了,所以打空转.不知道这东西叫什么,,哪有的卖..这东西长有1cm.中间是空心的.穿轮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