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和真实飞行的区别有多少?

楼主(2008-05-25):
我用G3练的,练好了想飞亚拓,感觉
模拟器
上控制很难,之前我飞lama就很轻松,不知道是模拟器太难了,还是lama本来就好飞,飞亚拓有在模拟器里这么难吗?谢谢

网友A:
LAMA本来就很好飞的!!双浆和单浆的就是两回事!!LZ加油喽

网友B:
lama很好飞,G3里的共轴双桨更是推都推不动。
模拟器里都是完美状态的飞机,练好模拟器啊。

网友C:
都好飞!只要你的机调得好,和模拟没什么分别的!

网友D:
凤凰里面也有LAMA,可以试试与450在操纵手法上的不同。
模拟器要尽量调整的和自己的飞机在操纵感觉上相近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