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凤凰模拟器有风的效果吗,怎么设置

楼主(2008-05-25):
请问凤凰
模拟器
有风的效果吗,怎么设置。

网友A:
G3是page up和down,凤凰不清楚

网友B:
有的,可以设置风力的大小,小飞机如果设置的风大都飞不起来,就在设置的头一项里。

网友C:
要设置可变风速风向才有意义

网友D:
好象可以设置风速、风向变的

网友E:
怎样设置呢

网友F:
好像前面四项就是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