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8-05-25):
尾巴总是不停左右摆动,是怎么回事?
50级油机,OS50白头,401+9254,FF9
螺距最低-2,中位+5,最高+12;曲线表示为12,42,52,62,66
油门5,33,45,56,87
陀螺感度高点85,低点50
在以上参数不变的情况下,陀螺感度高点从85降到65,尾巴左右摆动的情况无一点变化。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还是感度高吧!我的电直450用401+9650都要调到35%啦!

网友:
感度太大的話,我是把尾伺服機的搖臂球頭向內移,或許你可試試

网友:
发动机 悬停时候发动机暴震   把油针开大点。

网友:
引擎动力输出不稳定也会造成左右摆尾。

楼主:
回2楼的,感度50%以下就是非锁尾状态了

楼主:
回阿四,原来是我用的是30%的油,油针1.5,后来改15%的油,油针1.3没出现尾巴左右晃动的情。况发动机运转也很正常,换金属尾浆夹后重装才出现这种情况。我会试下调大油针,看看情况如何。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