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热切割

楼主(2008-05-25):
我想做一台热切割来切翼型 用吉他弦 弦大约长90cm 但不知用什么做电源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电脑电源安全可靠,切割速度非常快

楼主:
电脑电源具体要怎么接 有好多地线 要用几伏地线

网友B:
我也想知道怎么搞?

网友C:
用电脑电源12V就行了,不过如果切翼展90CM的话可能要上24V了

网友:
电脑电源只需要短接20p接口中,靠近卡口那边的绿色线和旁边黑色线,就能使电源运作...

网友D:
电脑电源带动20CM的吉他玄还是好用的。再长了温度就不够了。所以最好搞个24V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