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高手请进

楼主(2008-05-25):
先说一下我的机子配置:
P4双核2.66*2,内存1G,富士康945P7AC主板,双敏7300S显卡,以前玩G3很流畅的,因玩G4有点卡,于近日到电脑城买了块1G内存(现共2G,都是金土顿的),盈通8600显卡(512显存),升级后感觉速度有所加快,但G4偶尔还是卡。
以为是金山毒霸和各种软件(装得有点多)占了系统资源,为了进一步加快玩G4的速度,重装系统,恶梦从此开始:
1、只安装了Win XP,office 2000和G4,设备管理器中未见异常,但运行G4,结果速度反而比以前更卡了,飞机能动一下,但鼠标(罗技鼠)一动,飞机就不动了,以前不这样的。
2、由于鼠标在重装系统时,摔了一下的,以为是鼠标问题,换了一个好鼠标,仍然如此。
3、以为是盈通显卡质量差,又换回原来的双敏7300显卡,仍然如此。
4、以为是内存不相配,取下新加的内存,仍然如此。
5、以为是病毒,把机子的D、E、F全部备份后,再重装,删除每个分区,重做分区,重新格式化,重装一个全新的系统,只装G4,仍然如此。(为此搞了两天,我要晕死了。)
6、说明:DirectX 9.0C的装了的哈。
7、CPU的散热器以前取下来过,导热硅胶没有涂,以前也用得好好的,升级时动过这个散热器,自认为散热器与CPU接触良好。
8、以前我的机子是先装了杀毒软件和常用软件后,再装的G3,用了一段时间后再加装的G4,在安装G4的补丁程序时(哪个10多M)的文件时,如果杀毒软件开着,升级程序升到50%左右会停止响应,关了杀毒软件升级就会顺利升级上去。(这个升级软件下载于《G4 4.00.051补丁下载地址!》一文中的http://www.knifeedge.com/downloads/RealFlight4_00_051.exe),在重装系统前也用的这个啊,没发现问题。)

搞不明白的是:为何以前好好的,新装机后反而就很慢了呢(常规使用差别不明显,玩G4时极明显的变慢)???
电脑高手们、大侠们来支去招啊。

楼主:
另外:
命令config后的启动项全部禁止了的,只有显卡的一个驱动没禁止。

网友:
G4没玩过,G4是硬盘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
命令config后的启动项全部禁止了的,只有显卡的一个驱动没禁止。

恢复全部再试试 有次禁用了一个nv的启动项 结果windows都进不去呢害我重装系统。再不行去www.cpcw.com问问
ps:应是7300GS才对

网友:
驱动安装顺序要注意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