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v工具用12v供电

楼主(2008-05-25):
电池电流不够,用根大电缆分别连接蓄电池和18v的整流电源,感觉差别不是很大,都能正常使用
这是接20Ah蓄电池时速度控制自如

网友A:
准备了好嘛,时刻准备着,留在车上,打滴哒滴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了好嘛,时刻准备着,留在车上,打滴哒滴哒

放车上外出作案

家里作案用这18v电源

为拆这得伟圆锯买了一套梅花,22块

网友B:
那个长长的像电钻一样的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长长的像电钻一样的是什么东西啊?

那个长长的是锯窗口逃生或者入室用的无线电锯

网友:
快赶上007了,有点大间谍的风度。

网友:
外出作案时要小心安全。

网友C:
以后这东西都是管制的东西了,太容易作案了,3A同学,顶风做案,在奥运期间,知道为啥我把我的工具的贴子都删除了吧,这是证剧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后这东西都是管制的东西了,太容易作案了,3A同学,顶风做案,在奥运期间,知道为啥我把我的工具的贴子都删除了吧,这是证剧哟

我和你不同,你是有前科的

网友D:
哈哈,留下作案痕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留下作案痕迹了!!

龙兄,你也有痕迹呀

网友C:
晕,看来常在网上淘,哪有不留痕呀

还是,3A兄好,从来不在淘宝上买,全部直接汇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晕,看来常在网上淘,哪有不留痕呀

还是,3A兄好,从来不在淘宝上买,全部直接汇款

这次又买了多少件?

网友:
有理由怀疑3A效仿邦德007利用车子、电动工具变为攻击性武器,否则何以市电不用偏要用电池作动力的工具?
圆锯、往复锯——敌车瞬间解体;
电钻——敌车轮胎瞬间瘪了;
...........................

网友E:
我以前做的那个小车,几岁的小孩开着可暴力得很,刚才才注意看了一下,那个作力动力的直流电钻本来是14.4伏的,我使用的是12伏瓶,依然动力澎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做的那个小车,几岁的小孩开着可暴力得很,刚才才注意看了一下,那个作力动力的直流电钻本来是14.4伏的,我使用的是12伏瓶,依然动力澎湃。

因电池有内阻,电池驱动大功率工具会产生较大压降,实际加在电机上电压估计有12v应该有足够的动力了

网友(2012-04-26):
这里果然龙蛇混杂啊

网友:
大树都能弄得倒了

网友F:
工具不错。全是德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