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遥控电池

楼主(2008-05-26):
我有个lama v4(esky的),那个遥控0404的用8节5号
电池
,很费电!请问有这个专门用的锂电池吗?

网友A:
用3S的锂电就可以了。

楼主:
如果用您说的3s电池,那用lama v4(esky的)上原带的给飞机电池充电的那个充电器充电行吗?

网友B:
直接买 8个 5号充电电池 锂电一定要 安装个 电压指示报警电路 否则的话 过放是经常的

网友C:
我用的是1000毫安的镍镉电池! 但是用控原来的充电器充不满~我单接的两根线充的!还有就是控和原配的充电正负极不一样!需要改成内正外负的

楼主:
啊!麻烦,还是用5号充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