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锂电保护板怎么用啊?

楼主(2008-05-26):
淘了几块锂电想用控上,拆了一看有块板集成电路是MAX1666A,还有个场效应管型号是4925B有5根线出来量了他的输出接口(P+和P-)没电,不知道怎么用啊,望高手指导啊!
本来想买来拆电池的,但查了这个集成电路是有充放电保护功能的,感觉扔了可惜,但不知道怎么用,望哪位高手指导一下看能不能利用起来,小弟在此不胜感激了.
上图了

其中有一个是外壳的图片

网友:
不能用板吧,电流不够用。

网友A:
好像电压太低保护了,你先测下单节电压,看看有没有过放的电池,建议控电去掉保护电路,否则可能突然断电导致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电压太低保护了,你先测下单节电压,看看有没有过放的电池,建议控电去掉保护电路,否则可能突然断电导致炸鸡

这个电池是新的,单节电压都在3.7V 没有过放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还带平衡充功能

感觉好象是啊,电池的每个接点都有线接出到电路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