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的并口狗可以在G3/G35/G4上使用吗?

楼主(2008-05-26):
我有一个G2的并口狗,我的问题是,通过如何改造或者软件,才可以让其在G3/G35/G4上使用?

网友A:
同问,我现在也在实验,还没成功,我按了G3、PPJOY把并口设置成:不使用任何中断或者使用任何中断,打开遥控,接上线,计算机就不停的嘟嘟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