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大家325的3D螺距是设置的好多呢?

楼主(2008-05-26):
我的3d螺距设置是-11  -8    0   8     10    感觉倒飞悬停的时候不太稳,我的右门曲线是全95,一条直线 ,还有我的普通螺距是-2   2。5     5    7。5      10             控是6ex所以只有5点。大家帮忙看下有没有问题!

楼主:
另外我是标准版 325

网友:
俺用15C电池3D设在+-11度。25C设在+-13度。不过在+-13时玻纤桨破桨声较大。后来又改回+-12了。
老大用FK碳桨设在+-15度。
油门90-1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3d螺距设置是-11  -8    0   8     10    感觉倒飞悬停的时候不太稳,我的右门曲线是全95,一条直线 ,还有我的普通螺距是-2   2。5     5    7。5      10             控是6ex所以只有5点。大家帮忙 ...

2,4点降一降.

楼主:
老大!2  4点我现在都觉得没有力,还降啊,再降会不会要油门到第一点才有推力呢!现在就感觉飞机倒飞悬停要把油门收到最低才有明显的升力,我的电池15C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2  4点我现在都觉得没有力,还降啊,再降会不会要油门到第一点才有推力呢!现在就感觉飞机倒飞悬停要把油门收到最低才有明显的升力,我的电池15C

SWSH的P %加大.如果正负螺距推力不均等,请改变倾斜盘的3根舵机连杆长度.
2,4点太高不利悬停.

网友:
2、4点6就足够了,1、5点反而可以加大到11到12

网友A:
LZ的2,4点设这么高是不是之前一直在空中翻滚?或过早担心地心引力呀!

网友:
建議買顆原廠25c電池......ㄏㄏ......保證問題都解決....參考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2,4点设这么高是不是之前一直在空中翻滚?或过早担心地心引力呀!

就怕倒飞掉下来,我可没有cy老大那么厉害倒飞降落

网友:
電池的作用很關鍵,推薦使用25C的原廠電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