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炸机后才想到的一个问题,问题很低级,请老手耐心回答!

楼主(2008-05-26):
做了一架KT ,兴致勃勃,加大油门,松开手,马上70度角爬升,高兴 ,到了10米左右的高度时,轻推水平尾,飞机很听话,立马平飞,但是好境不长,飞机开始右侧,打左副翼,结果打得太过,还没来得急再反应,飞机就以爬升时的角度回到了地面,痛心 .拿起来一看,还行,就浆断了而已,其他的小檫伤不影响飞行,换上浆,第二次飞起,吸取第一次的教训,什么都更轻了点,结果让人心喜 ,飞机按照我的意愿,飞了个半径10米左右的半圆,随后遇到侧面风,飞机马上缩小了转弯半径,我马上来了个补救性的打舵,结果飞机就反方向的旋转着以起飞时的角度和大于起飞爬升速度两倍的速度回到了地面 ,又断了个浆,主翼两侧严重破裂,前后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就结束了飞行.
       回去想了想得到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新手自己飞飞机的时候是应该飞高点好还是飞低点好呢?我当时是选择了飞低点,因为觉得这样炸机的时候可能不会太严重.第二个问题就是我的遥控上的通道是否分配错了,导致操作不顺而炸的机,因为我实在是不清楚油门应该和副翼放在一起好还是和垂直翼放在一起好,我选择的是油门和副翼放一起,垂直和水平翼放一起.
       请朋友们多多赐教,谢谢!!!

网友:
KT机没有翼型,而且以3D机型多,很灵活的,新手最好还是飞常规比较稳定的机型,而且最好是后推机

网友A:
操作没问题,熟练是关键!

楼主:
楼上说得是,这飞机简单的修修估计还能再飞一两次,我打算把这机彻底炸没了以后就只做后推的机型,因为买浆的确是一个比较痛苦的事情,买多了浪费,买少了又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友:
高空有风吧

网友:
飞嘛瞎飞

网友:
费高一点安全,但是不要飞远
每次炸机飞机接地前尽量拉平,练得多了会有条件反射的

网友:
电固给人一种自由的感觉.那一刻让人觉得和天空融为一体...心旷神怡

网友:
楼主,要注意一下各舵的舵量,可能太大了。

网友:
飞高一点有什么操作出错的话,可以以有更多的思考时间和空间补救,飞底一点的话没反应过来就炸了

但不要飞太远 ,控制要细腻一点,别一下打到尽(真是废话)

楼主:
谢谢大家的赐教,我很想知道的是固定翼的四个通道在遥控器上按标准应该如何分布,问题很低级,有过固定翼飞行经验的人基本上应该都会懂的,但我就是不知道,希望大家能够指点指点.

我的控上的分布是左边的上下是水平翼,左右是垂直翼.右边的上下是油门,左右是副翼.这样分配不知是否合理,请赐教.

网友B:
其实我觉得美国手的布局更科学!

副翼和升降舵在一起要符合操作习惯一些!我觉得新手更容易上手。

一般在平稳的气流里,就用副翼和升降舵就能飞出比较好的航线了,有侧风的话可以用方向舵做一些侧滑。

当然日本手熟练了后也是很不错的!各有各的优势和特点。

现在的关键是LZ的操作不熟练!还是先用模拟器多多练习!等找到感觉了在飞真机机也不迟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赐教,我很想知道的是固定翼的四个通道在遥控器上按标准应该如何分布,问题很低级,有过固定翼飞行经验的人基本上应该都会懂的,但我就是不知道,希望大家能够指点指点.

我的控上的分布是左边的上 ...

你用的布局叫"日本手"   我也是这样分布的...感觉不错

网友:
新手就要多练习模拟器

网友:
kt遇风打点就遭殃了.......要是是轻木空机有600g以上的就抗风点

楼主:
哦!明白了,原来是这样,看来还是水平和经验的问题啊!
谢谢楼上几位的指点了.

网友:
如果是刚入手3d机,那舵机行程要设的小一点!!
飞机重心设置的向前一些,就是俗话说的头重一点,使飞机不那么太灵活!
再就是。。。。。。多练模拟器!!

楼主:
谢谢楼上,学到不少,很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觉得美国手的布局更科学!

副翼和升降舵在一起要符合操作习惯一些!我觉得新手更容易上手。

一般在平稳的气流里,就用副翼和升降舵就能飞出比较好的航线了,有侧风的话可以用方向舵做一些侧滑。

...

美国手容易上手,但是日本手飞3d比较方便
尤其是横滚类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