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知道这个东西哪里有卖?

楼主(2008-05-26):
如图,红圈里那个保险,不小心烧了,车床N天都动不起来了
求教高人哪里有卖的
这个是FANUC数控系统的,家用保险,车用保险都没法用

网友A:
直接用电线接上

楼主:
原帖由
oUFOo
于 2008-5-26 17:58 发表
直接用电线接上
这绝对不是个好主意

网友B:
是5A保险管吧! 可以去摩托车配件店找, 买个!

网友C:
随便找个5A的就可以了嘛

网友D:
拿出来之后有两个金属片的吗,卖电气控制那就有,有白点的已经断了!!!

网友E:
先看看是否有短路,要是没的话换个大点的5-10A的都可以

网友F:
因不知道你的具体位置,所以不好说。北京朝龙五金应该有卖的。建议你在当地的五金批发市场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