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450,还是上004/雷鸟?

楼主(2008-05-26):
我玩有lama三个多月了,马达都换了几个.近期舵机又坏了,我想我的v4要退休了.所以想买新机机,我想问~我究竟上450好还是上004/雷鸟好~请各位模友给我点建议~

网友:
据我这超级菜鸟的潜水经验,大家一定会建议你直接上450

---这可是我的第一帖哦..

楼主:
听讲lama和450一个天一个地~是不是起飞时会侧滑?就这个区别?

网友:
光调试 就让你头疼几天

网友:
怕450大了就上EP200吧

网友:
上450,lama玩的溜的话,上手很容易。要飞机稳的话调试得多花点时间。关键还是经济基础要好。

楼主:
请模友们简单介绍一下lama与450区别

网友:
个人的感觉,如果不是米人的话还是上雷鸟好一点。

我就是玩过LAMA后上了华科尔,59,60#B。全都是不停的秒炸,扔掉两三千块还是一点响都没有。做工和电子不好的450,那个可怕哟(更糟糕的是华xx的电子系统和很多其他厂的都不兼容,害得我多扔了不少冤枉钱)。

现在在玩的这架004上周日刚刚大炸。(一阵大风,紧接着嘎然而止,来不及从猛推杆低油门转到猛拉杆高油门)从6米高处75度俯冲至草地上,尾管断裂,斜盘固定梢断裂。计划自行修理,实在不行就150买一架空机。呵呵,比华xx要合算多了。因为在这之前已经小炸无数,自己也动手修理了日字框和脚架,飞了十几块电池了。现在除了对头悬停还不行以外,三面悬停和一点简单的航线已经可以应付了。

个人认为四通小电直比金属450的最大好处就是安全而且耐炸。450的大桨转起来,超级吓人。要是不慎被打到不免要挂彩。四通机重量轻马力小,基本上没有这种担心。450在地面上翻倒,十有八九你就得掏腰包买零件;而四通机一般也就把大桨板板正,掰一下消除双桨,跟没事儿一样。离地一米左右收油门(当然我是在草地上飞),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事。但是四通机能够给你模拟器和Lama不能给的450真实感觉,飞行的经济和安全压力又不大,确实是值得考虑的方案之一。

但是004的脚架之脆弱,确实是臭名昭著了。我的004就是在一次上树之后摔断了脚,后来我换上了一副华科尔60#的脚架,就再也没断过。据说雷鸟好像比004要结实的多,不过没飞过,不清楚是否属实。

网友A:
004,你连lama都玩成这样的,别想上450了,

楼主:
你连lama都玩成这样?我已经对拉玛非常之熟练了?条件反射一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004,你连lama都玩成这样的,别想上450了,

呵呵,你没看清我的帖子吧?是LAMA没问题才上450的。

不上不下的450,还不如004

楼主:
表错情了~

网友:
当然是450了

网友:
偶是模拟器上手,飞机直接买450,但陀螺一定得配好

网友:
如果很继续下去,米足够的情况下,还是选择450好些

网友B:
新人不会调JJ,没老手带450是痛苦的,不过说真的450调好了004这些等级的JJ稳定性和操作性对新手来说容易很多,对喜欢玩电直的新手建立信心强多了。450副厂零件便宜容易找摔JJ维修就一般3根轴才10元不到,自己算算吧。我也是LAMA V3后考虑很久在这里潜水N长时间及对比维修费才直接上450,现在模拟器和真JJ一起练3面悬停2个月才摔过一次换了3轴呵呵维修费1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人不会调JJ,没老手带450是痛苦的,不过说真的450调好了004这些等级的JJ稳定性和操作性对新手来说容易很多,对喜欢玩电直的新手建立信心强多了。450副厂零件便宜容易找摔JJ维修就一般3根轴才10元不到,自己算 ...

什么JJ阿这么牛,炸机只换主轴就行了。ms我的大桨,大齿盘,横轴等等都要换的说。运气不好的话旋翼头还得换

网友B:
看清楚是3根轴(主轴横轴尾轴)共10元,模拟器没练上一个月不要摸JJ。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清楚是3根轴(主轴横轴尾轴)共10元,模拟器没练上一个月不要摸JJ。

不是问多少钱,是问什么JJ

我现在004飞得挺好,觉得维修费也不贵(除了一副报废的450脚架也就用了一根大头针和一点胶水)。但是另一边的450已经扔了几百元了。

网友C:
买个好点的450

网友D:
450 经典的JJ

网友E:
看来还是相持不下~~

网友F:
要看你的能力,因为有lama基础,跳级好很不错,跳级不好就麻烦。
不过450需要一定的调试安装功底倒是真的,不然你肯定炸下来。调试第一,飞行第二。

网友G:
我虽然也是菜鸟,但是如果是我我就上450

网友H:
我也是菜鸟,要我就上EP200。

网友I:
偶是raptor 30上手, 现在飞raptor 50和 450.....模拟器总觉得没有那种心动(心惊胆颤)的感觉....
炸鸡, 俗话说, 炸多了, 也就习惯了.....在我450从低端的SA一路炸鸡升级, 现在已经是SE了.....技术麻, 也只会航线, 不过练得蛮稳的, 树枝间窜行

网友J:
这么复杂..晕哦..

网友K:
直接亚拓450se v2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