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00撞美女惊险一幕

楼主(2008-05-26):
今天终于不下雨了,有点激动,偶的小机机又能升空了。提上EP200在路边找块空地,简单检查了一下舵机,原来卡齿那个舵机自已好了。推油门升空飞了三块电池。爽啊感觉稳定性只比450差了那么一点点。搞风性也不错。换上第四块电池继续爽飞。谁知就在这时候, 偶的小机机突然不听指挥,朝着一个过路的美女直奔而去。偶晕了不知道是该救机机还是救美女,条件反射地收了油门,偶的可怜的机机呀,就和美女的玉腿来了亲密接触。偶当时吓傻了,看着那个女子当场蹲下。抱着大腿。完了完了偶想这下要大出血了,跑过去问她撞哪里了,美女说疼啊可能是骨头断了。偶晕,偶说那上医院去吧,这女子蹲在地上不动,就说“疼啊。”偶说:能不能让我看一下伤在哪里了。”美女说:“你看都红肿了”。偶看了伤情还好还好,其实玉腿没肿只是有点红。偶当时有点晕,嘿嘿给吓的,当时说“还好还好没事/”。这美女有点凶悍当场大骂偶。偶只好向美女陪不是啦。最后这美女说:“赔五十块给偶看 病。”偶晕,立马拿一百献给她,没想到这美女还找回 五十给偶。就转身走了。庆幸啊庆幸,还好偶飞是的EP200这样的小机机。撞到人基本无事。如果是450那麻烦就大了。那医药费可能就要上五千了。撞人后偶的机机也就是机头壳扁了其它没损失。这EP200真是超值了。另外偶用的接收是红X的二次变频PPM接收,好象偶尔会受到干扰。就是这样才撞上了美女。

网友:
引用 楼主:
........
立马拿一百献给她,没想到这美女还找回 五十给偶。.....
...

有要到手机号、QQ号什麽的吗?

网友A:
要是我就会陪美女去医院,看好后再问她要地址和手机号码。。。。。

网友:
 美女还有信用,找了50元!

网友:
嘿,好在不是一个大汉,否则LZ就要。。。

网友:
要注意安全啊!

网友:
还好没事

网友B:
你的机机很好色哦~见到美女就冲过去~

网友:
见到美女就冲过去

网友:
为啥非要把罪过 调整到 接收上呢 为什么不说控 失控 发射和接收 出毛病的效果应该是一样的吧!!

还有 向一个方向飞去 应该是舵机 卡死啊 或者是 斜盘卡住了 不见得一定是受什么干扰的

网友C:
GAUI550撞美女惊险一幕

今天终于不下雨了,有点激动,偶的大鸡鸡又能升空了。提上GAUI550在路边找块空地,简单检查了一下舵机,原来卡齿那个舵机自已好了。推油门升空飞了三块电池。爽啊感觉稳定性只比90差了那么一点点。搞风性也不错。换上第四块电池继续爽飞。谁知就在这时候, 偶的大鸡鸡突然不听指挥,朝着一个过路的美女直奔而去。偶晕了不知道是该救大鸡鸡还是救美女,条件反射地收了油门,偶的可怜的机机呀,就和美女的胸部来了亲密接触。偶当时吓傻了,看着那个女子当场躺下。抱着咪咪。完了完了偶想这下要大出血了,跑过去问她撞哪里了,美女说疼啊可能是咪咪碎了。偶晕,偶说那上医院去吧,这女子躺在地上不动,就说“疼啊。”偶说:能不能让我看一下伤在哪里了。”美女说:“你看都红肿了”。偶看了伤情还好还好,其实咪咪没烂只是有一条口子。偶当时有点晕,嘿嘿给吓的,当时说“还好还好没事/”。这美女有点凶悍当场大骂偶。偶只好向美女陪不是啦。最后这美女说:“赔五毛块给偶看 病。”偶晕,立马拿一块献给她,没想到这美女还找回五毛给偶。就转身走了。庆幸啊庆幸,还好偶飞是的GAUI550这样的大鸡鸡。撞到人基本无事。如果是阿帕奇那麻烦就大了。那医药费可能就要上五块了。撞人后偶的机机也就是机头壳扁了其它没损失。这GAUI550真是超值了。另外偶用的接收是FUTABA的14通PPM8192接收,好象偶尔会受到干扰。就是这样才撞上了美女。

网友D:
缘分啊

还不陪人家上医院,哈哈,顺便问个电话住址,哈哈!
美女应该这么说:“人可以走,把鸡鸡留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搞笑,佩服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叫那靓女留电话号码呢,以后了联络嘛。笨笨!

网友F:
红鹰也敢用,真是不怕死.
但也得为别人着想。

楼主:
我肯定是接收受干扰所致,这种情况已发生好几次了,突然付冀没有了。有时还会突然油门变小。偶是FF9的控。这个接收以前用在固定冀上很好用可以飞得又高又远。但是用在EP200上就不灵了。

网友:
我笑喷了,老大!!!PPM接收机不可靠哇!我提醒过你,我就是使用PPM接收机短时失控,被EP200打伤胳膊过!回来买了个146IP 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失控事件了!!!

楼主:
那个接收比较轻啊,而且飞赛斯纳一点问题也没有,就试着用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接收比较轻啊,而且飞赛斯纳一点问题也没有,就试着用啦

飞固定翼PPM接收机就是有短暂失控是不会对飞机造成太大的影响,但对直可就是致命的呀!

楼主:
换了换了马上换146

网友:
哈哈,多好的机会。

网友:
其实大X的2次变频,严格来讲是个别,我用的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不拉天线也敢飞10米,但是我推荐朋友用的,就经常失控~所以要看运气如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机机很好色哦~见到美女就冲过去~

 同感啊!

网友:
美女看见就波顶 回来给你。。。。。。噢呵呵

网友G:
这美女有点凶悍当场大骂偶。偶只好向美女陪不是啦。最后这美女说:“赔五十块给偶看 病。”偶晕,立马拿一百献给她,没想到这美女还找回 五十给偶。就转身走了。

这个搞笑。。。。。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美女有点凶悍当场大骂偶。偶只好向美女陪不是啦。最后这美女说:“赔五十块给偶看 病。”偶晕,立马拿一百献给她,没想到这美女还找回 五十给偶。就转身走了。

这个搞笑。。。。。

是呀
搞笑

网友:
估计美女回去要疼上几天,感觉吃亏了会主动找张哥你的,那么一来一往吗!!!!哈哈!50块钱说不准又赚回来了,好啊!!!!

网友:
如果LZ长得特帅,那美女就会趟在地上不起来``````````````````````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就会陪美女去医院,看好后再问她要地址和手机号码。。。。。

这个想法好!~哈哈!~

楼主:
嘿嘿这个美女可是相当的丰满。蹲在地上可是跑了大半个出来。不过当时偶吓傻了,可没有一点点邪念。

网友:
个人感觉LZ很幸运,因为我的大腿在训练时也被450的主旋翼砍过,也急收了油门,隔着牛仔裤,当时有点红也没肿,就是很痛,第二天腿上整个一大块肿了,上了跌打药敷上三四天才好过,但现在遗留一道痕象刀砍过一样。注意安全, 我们共勉。

网友:
真是好玩啊,还找了50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不陪人家上医院,哈哈,顺便问个电话住址,哈哈!
美女应该这么说:“人可以走,把鸡鸡留下”

网友:
这个是个有素质的美女啊
给100还找50

网友:
没看到美女。

网友:
引用 网友F:
红鹰也敢用,真是不怕死.
但也得为别人着想。

我用JR9II的控配红鹰, 也感到偶尔会有短暂干扰, 飞得提心吊胆, 稍微远一点就完全失控, 结果飞丢了一架红箭.
后来改用JR原厂10通道的接收, 才免掉提心吊胆之苦.

网友:
引用 网友C:
GAUI550撞美女惊险一幕

今天终于不下雨了,有点激动,偶的大鸡鸡又能升空了。提上GAUI550在路边找块空地,简单检查了一下舵机,原来卡齿那个舵机自已好了。推油门升空飞了三块电池。爽啊感觉稳定性只比90差 ...

哈哈

网友:
你的飞机是公的!!!!!会亲美女的大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