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改的A5进水了,DIY吸水舵(l图片更新)

楼主(2008-05-26):
舵机不是比例的

原380有刷电机
改后的2040无刷电机,因使用热熔胶做密封,没想到电机热了以后热熔胶化了 水就进仓了,没沉 电机.电调.舵机.接收机一切都好 今天买了支704硅胶重新封装

然后没事做DIY了个吸水舵 :loveliness:还没试用还不知道会乍样明天装船上试试 工具电钻.锉刀.钳子,

钻吸水孔

钻好吸水孔切下来的样子

找了本书,钻了3孔做工作台 开锉,活累

锉好未抛光的样子

基本成形了

装上试试

改造前的舵机

电机安装底板

舵机安装底板

电调做了防水,听说30A带2040不会太热,没做水冷

舵机与桨用十字像胶连接

接收机与舵机安装

安装完成的样子!不下雨放水里试试!

网友:
LZ好手工,可以开卖了

楼主:
自已做着玩!心想用电钻打孔不好打,还好没给打费掉,如果有个台钳就好了!用原始工具也能做吸水舵不一定要CNN噢!

网友:
这舵做得好!

网友:
不知道你电机具体的发热情况,不过我看704也够戗的。如果再不行,你可以找专门的耐高温的胶,可承受300度高温。好点的AB胶也能承受100度。

楼主:
704硅胶、产品性能这类胶呈中性,基本无毒、无腐蚀、无环境污染、具有良好的耐高低温性(-60℃ ~+250℃ )、耐老化、耐臭氧、耐电弧电晕、耐紫外线、耐一般化学试剂、电绝缘性能好,使用寿命长等特性。并有优良的耐高压电绝缘性;强力的粘接力和附着力;较高的伸长率低收缩性,胶体富有弹性和韧性;卓越的耐候抗老化性,能长期工作在水、油、臭氧、强磁高压、紫外辐射及风吹雨淋等恶劣环境之中。而且稀稠度和固化速度可调节,粘结牢度、耐油性、耐水性、耐沸水性特别好,一次灌注时固化深度可达8~12mm,固化时不产生气泡等优点,还可特制成半透明型、阻燃型、导热型、耐油型、高强不流型、特稀型等品种供用户选择。而且具备硅酮产品的优异性能。如:使用方便、固化速度快、工艺性能好,特别适用于流水线生产用胶、工效高、应用范围广等。本类型胶大多可用作绝缘保护涂层、小型元器件、仪器仪表、家用电器、汽车电器等的粘结、灌注、密封、涂敷、保护及固定电线电缆、电源接头的防潮绝缘保护,各种标牌的防震防潮粘结。机械、化工设备法兰盘的密封,螺纹管道、螺钉的密封。粘结力强。耐水性好的胶,多用于水下仪器防潮防水,海底电缆的密封,小型电机磁瓦与外壳的粘结,高压包、变压器在灌封环氧前的表面涂复,太阳能电池元件的密封,雷达天线防水表涂,仪器仪表外壳密封,及其它需粘牢、防水的场合。耐温性好,可在-50℃―+250℃下长期使用,特殊品种可耐温300℃以上;耐寒性能―60℃下长期保持良好的弹性体;耐气候性优异,由于硅橡胶主链上没有双键,对臭氧、紫外线的作用是稳定的。硅橡胶具有好的耐热性,可在150度下几乎永远使用而无性能变化;可在200度下长期使用;在350度下亦可使用一段时间。

温度够用了! 热熔胶不行 。哈哈!主要是船桨给水草里的绳子绕死了10分钟,没法水冷造成的

楼主:
30A电调用2040电机,要不要做水冷啊?
电调不是有过热 过流 过压保护啊?
电机没有保护只好做个水冷了,防止电机玩完!!

网友:
楼主有这手工做吸水舵,那就给电调做个水冷座吧.同样在铝块里钻几条管道.焊上铝管,用硅胶管串连起来.效果就很不错了

楼主:
关键是有没必要做哎!没必要做它干啥?哈哈

网友:
干吗不把电机也换了?

网友:
舵好肥.阻水.

网友:
LZ玩的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