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老鸟!GM730锁尾模式开不见亮关也不见亮呀就是刚插电时闪闪

楼主(2008-05-26):
GM730锁尾模式开不见亮关也不见亮呀就是刚插电时闪闪,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中立点的问题

楼主:
指示灯不亮,打开和关都不见亮。怎样搞哇

网友:
把你控上的锁尾模式调好,你的控上的锁尾开和关都设在了不锁尾状态了

网友:
因为你设的那个锁尾开关不起左右,陀螺一直工作再不锁尾模式,打尾舵试试就知道了,不锁尾的时候舵臂立马回中。锁尾模式是摇杆回中,舵臂不回

楼主:
我关锁尾开关遥动机子尾舵不动,但打开锁尾开关遥动机子舵机有反应呀,就是灯不亮。如果楼上所说。锁尾模式是摇杆回中,舵臂不回。但我的舵臂回中呀。该如何凋。望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
LZ那就对了你的开和关都在不锁尾模式只是一个是不锁尾感度高一个是不锁尾感度低所以开关都不亮但开了有感应关了舵机没反应

楼主:
该如何凋。望请各位指教。谢谢!

楼主:
再问下电调设置不当是否有这种现象

网友A:
跟电调没有关系,就是控上设置的问题。用的什么控啊?不然无从谈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电调没有关系,就是控上设置的问题。用的什么控啊?不然无从谈起

 用新舁N8C八通控

楼主:
找到问题了, GM730灯亮了。是控上的通道正反开关打错了弟七通道正反开关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