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G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2008-05-27):
一个2.4G的遥控器能否配多个接收机?

网友:
无数个

引用 楼主:
一个2.4G的遥控器能否配多个接收机?

但是,必须是同一种品牌中的兼容机。

楼主:
就是说发射机和接收机都必须是同一个厂家出的? 如果飞固定翼,只是把接收机放在机身内,没有金属或者碳纤遮挡,应当不用把天线伸出来把?

网友:
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如果 2.4G 可以配多个接收机那么 没有频率转换 这些接收机在接收其他 发射机的信号过程中 是怎么避开同频干扰的  是不是应该有个 发射接收组的编码调整啊 否则

网友:
这个问题较为复杂,各厂商公布的资料太少,LS各位所说仅对了70%。3楼注意:最好伸出天线,2.4的无线指向很强。

楼主:
4楼,我感觉是不是因为先对码一次,然后对码后的接收机就只能认得它对的发射机信号了,我猜的,没有用过。

网友:
可以配多个接收机的

网友:
想配多少就配多少.

网友:
无遮挡天线可不伸出来,ASSAN的就是这样。

没有金属或者碳纤遮挡,只是把接收机放在机身内,完全不用把天线伸出来。ASSAN的X8-2.4G就是这样。可配很多接收机。

网友:
2.4G要对码的, 发射机后面有一个对码按钮, 接受要用binding plug,对码后就彼此记住了, 同时发射机后面的对码按钮还有拉距离的功能, 按下以后用来拉距离, 至少我的DX7是这样的

至于配多个接受机,DX7有model match功能, 很有用

网友:
2.4g的遥控距离大概多远?可以用在涵道机上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