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加强机身最合理???

楼主(2008-05-27):
我是个绝对的固定翼新手,前几天做了一架KT330,试飞后20秒炸机回家,电机轴都搞弯了,请问各位朋友,应该怎样加强机身部分才是最合理的呢,最好详细一点,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1、所有边缘都贴纤维胶带;
2、电机座后面,用泡沫(EPP最好)做个撑子;
3、头部下侧的立板,贴纤维胶带,成网状;
4、在十字机身下面的30%、60%处,用泡沫(或KT,EPP最好)做三角支撑。

祝楼主飞行愉快。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新手飞固定翼,一定要调节好飞机的重心,和翼面的平衡,因为重心调节好和翼面的平衡好,可以在操作失误的时候让飞机保持正常的飞行姿态,一般就不会炸机了,我看个成都飞翼模型俱乐部的练习机,就是这样的,不操作,自己飘下来,不炸机.如果只是加强飞机的强度,是不管用的,从天上栽下来,金属飞机都要烂,反正总有一个地方去消耗能量.祝你早早上天

网友:
我做的330很坚固,用了很多加强。第一次飞15秒就炸地了,强度不是主要问题,为技术才是!建议还是多飞模拟器吧!

网友:
里面埋一根碳纤管,最好粗一点,把电机,起落架和电池都绑在上面,保证结实,

网友:
电机轴都搞弯了........
那這樣加強機身也沒用^^

网友B:
电机轴撞到弯曲,说明加强过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轴撞到弯曲,说明加强过分了。

同意!
我是这样加强的:
发动机架用三角形轻木块
机身和机翼用4mm炭纤管
起落架用层板
飞机比较结实,摔了发动机架会松开,但不会伤电机

网友:
330 多重啊  能把电机轴搞弯?   3  4 百克   怎末摔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