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EPP好.还是EPO好

楼主(2008-05-27):
                                      材料特性比较表-I
项 目
发泡聚丙烯
EPP
发泡聚乙烯
EPE
发泡聚苯乙烯
EPS
PE / PS
EPO
泡 棉 PU
密度
0.02 – 0.06
0.03 – 0.06
0.01 – 0.03
0.03 -
0.02 – 0.40
气泡构造
独立
独立
独立
独立
连续
机械强度
最强
最高使用温度
110℃
85℃
80℃
80℃
120℃
柔软性
稍硬
稍硬
最软
耐冲击性
最佳
略差
耐油性耐药品性
极佳
极佳
略差
吸水性
极佳
极小
公害性
极小
最大
發泡劑
空气
( JSP专利 )
空气
碳氢化合物
( 丁烷等 )
碳氢化合物
( 丁烷等 )
碳氢化合物
( 丁烷等 )

材料特性比较表-II
项 目
发泡聚丙烯
EPP
发泡聚乙烯
EPE
发泡聚苯乙烯
EPS
PE / PS
EPO
泡 棉 PU
压缩强度
反复压缩强度
抗张强度
难燃性
耐热性
热尺寸变化
耐药品性
耐气候性
尺寸安定性
耐湿性
不产生粉屑
不发霉
综合评价
( 注 ) : :       :       :     ╳ :
看来做飞机还是EPP最好.只是密度有点大.价格也贵
EPO是EPE跟EPS的复合材料.也不错.不知道价格怎样
楼下还有没有更详细的.也来说说它们的各个优缺点.包括做飞机的成本.维修的简易度

网友A:
我有EPP的飞机,也有EPO的飞机,感觉EPO比EPP硬点,但更容易裂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这里称EPP为棉花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EPP的飞机,也有EPO的飞机,感觉EPO比EPP硬点,但更容易裂开。

对EPO压缩强度优.抗张强度差

网友:
等待大家的论证!呵呵!因为我没有不敢妄自发表评论!

网友:
很好的材料贴,但实际用料的时候,也要注意结构受力问题,用料不合理,哪怕是钛合金也不行。

网友C:
最近刚弄到手一套 塞斯纳 182   EPO 材料的,感觉很不错。
今后EPO 会逐渐取代 EPS ,EPP因为特殊的发泡工艺,价格决定了它的市场面

网友D:
EPP不好打磨是一个软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刚弄到手一套 塞斯纳 182   EPO 材料的,感觉很不错。
今后EPO 会逐渐取代 EPS ,EPP因为特殊的发泡工艺,价格决定了它的市场面

就不知道EPO 材料修复方便否.从它的复合材料成分看.应该也只能用泡沫胶粘吧.你给说说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EPP不好打磨是一个软肋啊

干吗要打磨?我EPP飞机买来后从来不打磨的。还有谁告诉你,EPP不能打磨的?不信,你用超细砂皮(比如00号)试试。

网友:
呵呵,不错普及材料知识,学习了。

网友:
当然是EPP

网友E:
要分开两方面来说,要看看做什么机型,一般做练习机和滑翔机或3D机,就用EPP最好,因耐撞,易维修,撞断了也可以,即场用泡沫胶粘下又可以再飞了,如用EPP做高速机如战机,比喻F16和其它战机的机型就不行了,,机翼做不到这么薄,就算免强做出来了,飞起来,速度也上不去,强度也不行,不够坚硬和光滑,也不能用贴纸来曾加强度,所以市面上的成品战机紧本没有用EPP做的,战机都是用高密度泡沫做的,够坚硬,和光滑,加上贴纸,呵呵,那流线就出来了,但价格不比EPP低,还高好多,大家看看,战机型的成品机和EPP的成品机价格就清楚了,所以做高速机就用高密度泡沫最好,做练习机和3D机就用EPP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够坚硬和光滑,也不能用贴纸来曾加强度,所以市面上的成品战机紧本没有用EPP做的,战机都是用高密度泡沫做的,够坚硬,和光滑,加上贴纸,呵呵,那流线就出来了,但价格不比EPP低,还高好多,大家看看,战机型的成品机和EPP的成品机价格就清楚了,所以做高速机就用高密度泡沫最好,做练习机和3D机就用EPP最好

EPP如果用热切割的话是不够光滑,也就不能用贴纸来曾加强度,但是EPP如果用模具压出来的话就会很光滑.可是我听说EPP用模具做很烦琐.周期也长.所以成本很高

网友:
EPP可以喷漆的

网友:
这下知道这几种材料的性质了,不错,项了。

网友:
不错的帖子,(材料不好买)

网友:
EPP模具发泡出来的块,边缘由于发泡不好,它的密度是中间部位的两倍,重量也是两倍。

网友F:
我的定义,EPP是最好的,EPO是材料厂看到模型业需求大,但模型厂有一直在叫EPP的成本高,所以搞出来了EPP的廉价替代品,是给低成本的模型用的。
所以,如果不是特别考虑价格,我选EPP。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定义,EPP是最好的,EPO是材料厂看到模型业需求大,但模型厂有一直在叫EPP的成本高,所以搞出来了EPP的廉价替代品,是给低成本的模型用的。
所以,如果不是特别考虑价格,我选EPP。

   说到点上了

网友:
注意:密度

网友(2019-05-23):
引用 网友E:
要分开两方面来说,要看看做什么机型,一般做练习机和滑翔机或3D机,就用EPP最好,因耐撞,易维修,撞断了也可以, ...

讲得好有道理,给了我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