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关于压克力喷漆(封帖,问题已自行解决)

楼主(2008-05-27):
小弟最近自制东西,在8MM厚的压克力板上喷漆

环境:时间:08年4-5月期间
            地点:成都
            漆:    罐装自喷漆(5金店7-8元的那种)

问题:这段时间喷漆,老是会在喷后的表面起珠孔(很小的未破裂的泡,非常密集,直径0。7MM左右);但是在以前,天气没热以前,喷漆都是OK的。材料表面已经确认是光滑的了。而且我已经把有珠孔的地方全部除掉了旧漆。而且材料是清洁过的。为什么重新喷还会出现珠孔?请各位帮忙,怎么才能解决问题,不起珠孔?我是单色喷图

楼主:
补充一下,我喷漆不是一次喷很厚,也是一层一层来的
但是现在是第一层就会有这个现象```````````郁闷啊

网友:
1、天气太潮湿,水汽造成的,要在干燥的天气下喷
2、喷的还是太厚,第一层根本就不能喷成一层,而应该喷成一些麻点即可

楼主:
我估计也是太潮湿````````但是必须在6月左右喷完啊。有什么办法没有?

网友A:
1.不是湿度大的问题吧,应该是烧件了,
就是说油漆里面的稀释剂把材料表明溶解掉了。
换另外一个牌子的油漆试试。

2.或者是压克力板里面参杂了其他材料,如ABS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是湿度大的问题吧,应该是烧件了,
就是说油漆里面的稀释剂把材料表明溶解掉了。
换另外一个牌子的油漆试试。

2.或者是压克力板里面参杂了其他材料,如ABS等

这2个问题都不可能,把漆除了之后看,材料表面都是好的,光滑的,且透明的压克力。没有杂质。

楼主:
封帖,问题已自行解决

网友(2009-03-08):
压克力上色基本是丝印上 去 的用油墨